[笔记本电脑]
华硕 r454l 进水

楼主(2017-07-11):
            今天一大早   就来了个胖哥哥    大金链子小手表   烧烤----反正没请我吃    拿了个华硕笔记本  看样子挺新呢      说是进水了  进一个月了    哦  原来请他笔记本吃烧烤了    估计还请他喝酒了  才会这样
           废话不多说   一听进水一个月了    就知道不是啥省油的灯--拆开一看

           这幅样子   哎   没招 使劲的洗啊  擦啊   进水一个月  那个腐蚀的东西  硬的跟什么一样-----又担心电阻电容啥的掉  还不能太用力---哎   很难受
           没招  经过十几分钟的清理    样子好看多了    打开图纸
           把腐蚀的电阻电容拆拆补补    各大电感阻值正常    好  通个电    没待机  意料之中
           中招的地方  是充电芯片   这个机器没过保护隔离
      量一下条件    看似都正常  (其实有个地方不正常  但是当时粗心大意   导致后面浪费很长时间)    咦都正常  那不就是充电芯片坏了吗   换一个不就好了吗  这么简单的机器   哼    三两下就换好了     通电----故障依旧哎   这时候就很尴尬了    明明充电芯片都正常了啊  在仔细看看图纸其他的地方又查了一下    不详细说了  都不重要      就在这时候我看到一个很奇怪的电阻    127K的电阻  当时我就很奇怪  他为什么要用127k呢   必有他的道理     分压计算一下是  2.6左右  通电量一下现在的 是3.3V (当时就是以为这个3.3 是正常的  导致---)就是充电芯片的地6脚  一个分压电阻         不过  127k的电阻----拆掉量-----由于有个脚有电发黑腐蚀很难量   后来量出来  是  一百零几K    咦   心里一个劲的窃喜    于是---找了半天    都没有127K的     相近的也没有  没办法    只好补了   拿出迅维网发明的东西     前面r1找个100k的    后面找个15的  可是这个15的--也有电难度啊  后来没招  找了个10k加一个5k 串连一起   我克真是聪明    通电    不用量了   都TM开机了    而且都亮了 -----
                最后在 发个亮机图

   最后总结   其实维修细心真的很重要  还有思考--         还有就是       看官加加分呗   动动手--

网友:
自己先顶一下-----------------

网友:
请问你能不能将图纸共享一下。谢谢。。。。。。。。。。。。

网友A:
这种都修的亮  佩服楼主

网友:
哎真是厉害了.想着进水严重的直接让他换版了

网友:
上次有一片一样的板子。被上家充放电芯片的引脚全扯起来我就没修了。还有就是没有图纸。点图也没有。您这图能共享出来吗

网友B:
你克真是聪明啊。话说谁TM一大早吃烧烤啊

网友:
这么严重,让我看只能换班了,楼主真是技术高超,学习了。

网友:
华硕的图纸不好找啊

网友:
楼主真是技术高超,学习了。很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都修的亮  佩服楼主

只是细心了一点 啊哈哈

网友:
不错技术到位、、、、、、、、、、、、、、、、、、

网友C:
思路清晰,修机就是速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克真是聪明啊。话说谁TM一大早吃烧烤啊

进水一个月了啊   你看看你   看帖不认真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思路清晰,修机就是速度!!!!!!!!!!!!!!!!!!!

你要是细心  你也可以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