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图纸资料|点位图
苹果6P无触摸。绝对你没见过的疑难杂症

楼主(2017-07-11):
苹果6P无触摸,触摸完全失灵。更换触摸黑白IC均无效。各点阻值均正常。硬盘底层从新做过!怎么办???求助!!
无触摸

网友:
你打值正常,黑白触摸的条件测量没?

网友:
我也碰到一台,触摸1.8,5.1,正负5.7都有,白触摸组值也正常,M1脚也正常,就是没触摸,求高手指教

网友:
光打阻值,就没测测工作条件吗?

网友:
主板背面有个黑触摸芯片,底脚M1脚极其容易断只要有摔过基本都会出现闪白条,,想要解决的话很简单,,把黑触摸用风枪吹下来,,M1脚直接飞线上去 在把黑触摸直锡装回板子上就完美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