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主板G41MT-S2不上电经验分享

楼主(2017-07-11):
主板型号:G41MT-S2REV1.5
不良信号:INTVRMEN
不良零件:PCBLINE OPEN
分析过程:
  1. 量测主板基本电压的阻抗正常(5VDUAL,3VDUAL,3VDUAL_SB,RSMRST…)。
  2. 漏电流正常。
  3. 插上POWER发现-PWRBTSW信号为低电位。
4. 量测RTC线路,发现INTVRMENICH不通
上图:

网友:
楼主 说得不够细 再说得详细点就好了

网友:
刚开始,慢慢地就会完善的。这前做的技术方面的知识,因为对应的是内部人员,所以过程都省略了。以后,我会详细地写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