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维修论坛
5s触摸不灵敏,跳屏

楼主(2017-07-11):
接到一台5s,下半个屏幕不触摸,拆机加焊触摸ic,故障依旧!再次测量条件!供电,阻止都正常,更换黑触摸!问题解决,比较忙,没时间发上图,谅解一下!
更换

网友:
修的不错,配上高清图片就完美了,

网友:
总结一下这种问题,先换屏,再测座子阻值。不行换黑触摸。(部分不灵不用测电压)

网友:
看来楼主经验很是老道,要换我,我肯定还是去会考虑下触摸屏是否正常,触摸屏和主板的座子,排线是否正常。

网友:
高手维修就是牛

网友:
楼主黑触摸是什么屏啊,我是小小白,刚学修手机不懂,请教一下。

网友:
先换屏,再测座子阻值。不行换黑触摸,再搞白触摸

网友:
楼主经验丰富呀,三两下就搞好了

网友:
碰到个IPHONE5C也是类似问题,多谢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