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L43LY i3 BIOS

楼主(2017-07-11):
今天上班同行拿来一个机子  说进水了  想着捡钱了  三下五除二的把机子拆开发现进水的不多  于是就麻溜的处理好   打各个的阻值  主要是19V和3  5V的阻值正常就上电看一下  发现不显电流卡在1.6A不动了  用波波看了一下有明显的两段波   依照经验就加焊了显卡  上电发现还是不显  于是就搜了一下师傅给我的维修资料  真的让我查到他记载的东西  于是就分享个各位坛友
                        关于华硕K43LY通病的记载
1点:待机3.3V和5V正常 3.3V在EC边上电容上量最好  5V在RT8206A的7PIN量 如果都正常 刷BIOS OK
2点:这个主板时开机时不开机 量EC边上的电容很多只有2.0V左右 一般是EC 左边有个5PIN的管子 管子上面写的25R8 是这个管子坏了 这个管子负责把5V电压变成 3.3V  可以直接用小二极管代替就行 二极管本身有0.2到0.8V的耗电量 最好找0.8V耗电量的 把它降到3V多就行

     机子最后是刷BIOS好的

亲测好的

网友:
华硕有很多五脚芯片跟以前胡V星台式机主板一样容易坏

网友(2018-09-06):
我的是显卡问题,加焊后亮机,楼主的BIOS测试也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