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6扩容64G经验分享

楼主(2017-07-11):
垃圾泰克达850D,直风风枪。写好序列号的64G硬盘,先拆机,拆出硬盘。然后硬盘旁边绑上高温胶带隔热。开始除边胶,风枪240-260都可以,用手术刀片慢慢的挑掉边胶,主要是硬盘跟电容电阻之间的黑胶,防止翘硬盘带掉电容电阻。除完黑胶后,风枪340开始加热硬盘,准备翘硬盘,用手术刀刀尖慢慢的,边加热边插进硬盘,小幅度的一点点翘。然后翘下来硬盘后就是除底板黑胶了。先抹点锡浆到底板,烙铁烫一圈,每个焊点过一遍。然后风枪260加热底板,边加热边用手术刀刮底板黑胶,轻轻的刮。因为涂过低温锡浆,当所有黑胶刮完后,焊点也会非常平。不需要吸锡带再拖平。然后烙铁带点松香到底板。然后给64G硬盘值锡,值好锡后,先加热底板上松香,然后放上64G硬盘,280到320度都可以,我想快点搞完就开的320,然后看到硬盘下落挤压出松香后,证明硬盘焊好了。这个硬盘写过本机序列号了。所以直接刷机。扩容64G完美。打上所有螺丝。Ok

网友A:
楼主手机可以啊,焊盘处理的很完美,赞一个

网友B:
其实也不用包那么多隔热胶 一般的不包胶

网友:
有时候隔热胶带缠的太严实了也不是很好,不利于散热

网友C:
换了稳定不?大概是什么费用,扩大也不错,16g,确实太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手机可以啊,焊盘处理的很完美,赞一个

搞多了以后,手法自然好了,做出来焊盘都很漂亮的。

网友:
这手法 这焊工 真心的不错 !我还要加油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楼主一气呵成,毫无悬念,没看头了

网友:
手动很好,看你处理的焊盘,就知道,老司机啊。

网友D:
真心覺得不錯 溫度什麼的都寫得清清楚楚的

网友E:
扩好用一段时间后重启,刷机报错4013,遇到几台了,是什么原因?

网友:
帮客户省钱,自己挣钱,可以的。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谢谢楼主,学习了,楼主技术好,谢谢楼主,学习了,楼主技术好,

网友:
谢谢楼主,学习了,楼主技术好,谢谢楼主,学习了,楼主技术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扩好用一段时间后重启,刷机报错4013,遇到几台了,是什么原因?

手法不对,应该是温度太给高了,4013一般上盖和硬盘。硬盘没装好,其实倒是很可能是锡球做大了,我一般用的日本钢网。T 0.12的规格。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其实也不用包那么多隔热胶 一般的不包胶

6代的其实也不太容易坏的。。主要离CPU有距离。在背面的5S就不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真心覺得不錯 溫度什麼的都寫得清清楚楚的

温度只能参考,大家拆的时候还是要随机应变。各人的环境不同,手法不同,温度只做参考。比如开空调不开空调。

网友:
引用 网友E:
扩好用一段时间后重启,刷机报错4013,遇到几台了,是什么原因?

硬盘虚了吧。也有可能客户回摔了的原因。CPU搞虚焊了。

网友:
还没搞过 一直想上 测试架 还没上 给楼主顶一下

网友:
老司机啊老司机,看你手法很老道,应该换过很多次了

网友:
牛啊 现在我也想入手修手机的 苹果手机成街机了

网友:
老司机!双击666+关注....老司机!双击666+关注....

网友:
还是大容量的好啊,不行就得扩容啊

网友:
好给力 一次过  我的手法还得加油

网友:
硬盘虚了吧。也有可能客户回摔了的原因。CPU搞虚焊了。

网友:
还在做bga  离大神的步数听遥远的  留名下次看

网友:
我也想学学,给手机升级下硬盘27

网友:
的环境不同,手法不同,温度只做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F:
6代的其实也不太容易坏的。。主要离CPU有距离。在背面的5S就不行了。

5s硬盘处理不好,分分钟爆cpu.我已经领教过....血的教训啊

网友(2017-08-10):
扩容没啥,就练好手工就可以了

网友:
学习了 谢谢楼主的分享   其实这个还是比较简单的

网友:
厉害,厉害呀,这个手工必须要好的呀

网友:
很好的经验谢谢分享,,,,,,,,,,

网友:
这扩容64g的服务收费一般抱多少?更换之前要和客户抱风险吗?

网友:
楼主你好,硬盘上需要刮胶吗?我老是硬盘上刮胶搞砸

网友:
我现在想知道  作坏多少个才能练成楼主这样的水平。

网友:
老司机啊。都是用直风吹的 啊,温度掌握的不错

网友:
手动很好,看你处理的焊盘,就知道,老司机啊

网友:
楼主 你用340的问题翘硬盘 大概多少秒能翘下来

网友:
不错,学习了,有图有真相!!!!!!!!!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了稳定不?大概是什么费用,扩大也不错,16g,确实太小了

扩容是很稳定的,就跟你电脑换个硬盘一样的。

网友:
老司机!双击666+关注.....  老司机!双击666+关注.....

网友:
刚开始贴隔热的胶带铝箔什么的 后来就不贴啦  也没事 哈哈 不过温度要控制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