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明基投影机MS500的电源部分电路图

楼主(2017-07-11):
如题!明基MS500投影机的电源板上有零件烧坏了,有的是贴片的,看不出型号、参数了,,,
开机后看见TOP258PN这个电源处理IC已经爆了,同时还烧了两个贴片的三极管,贴片电阻也糊了几个,想换上,不知道参数,

仔细看了烧糊的地方,,有IC611爆裂了,,基本确定 IC611的型号是:TOP258PN,可是其他几个零件没有办法辨认,

电路板上的代号是:R647,R648,Q603,有人有同样的投影机电源电路板吗?帮忙确认一下这几个零件的参数,,谢谢啊!!

或者是有人有旧的电源板吗??买一块!

网友:
直接查tpn258的典型应用图就可以

网友:
R647,R648,Q603 这三个元件 ,在主电源上,没有在TOP258上

网友:
Q603 这个管子,已经炸了。不知道是什么型号。换普通NPN管,无点灯电压

网友:
哎,维修就是难 操的百分的新,赚的白菜的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