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4N68T-M LEV2飞线维修

楼主(2017-07-11):
M4N68T-M LEV2飞线维修,亮机备份BIOS。

M4N68T-M LEV2.rar

网友:
这个5脚芯片坏的蛮多的,以前都是换,没想到可以改

网友:
不说问题但是看着像是没有待机吧

网友:
不触发是么?没有3vec供电么?这是?

网友:
待机3V不满足,修过好多,5脚IC产生的

网友:
这年头N68还修。前几天同行送来5块 本来想直接退了不修。但那几天生意淡就上电看了看。全部是IO坏  还是修了。够一天开销

网友:
维修越来越不好做了,维修费收不上来

网友:
好处在于待机电压都是一样的3.3V,另外这类5脚小芯片输出的待机电流都很小,因此借1085来也没什么大负荷。要是负载大的,这样飞就不行了。直接会拉底电压。

网友:
这是一个通病了  我喜欢换一个小五脚芯片

网友:
我有一片,要按开机三四次能成功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