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惠普G4独显改集显

楼主(2017-07-11):
简短说明因为没什么技术含量
机器型号:惠普Q72C
版号        :DA0R13MB6EO
故障现象  :触发不亮机因为显卡是ATI的看电流不过显卡上BGA直接取掉芯片 上电亮机

网友:
楼主说得太简单了吧,至少要说一下多大的电流,电流有没有跑,加电会不会掉电,开机的电流是多大,机器开机也可以再把BIOS一起上传。

网友A:
直接取掉显卡就行了?

网友:
可以吗  这个机器直接取了就可以啊没试过

网友:
g4 这个机器细分型号太多。。。有的就不能改

网友:
G4分很多型号 。。。。有些可以改 有些不可以改。。。又不是一样的

网友:
G4,我改过,好像挺麻烦的啊,要改好多东东,你的板号是多少啊

网友:
                                                          G42改集显可没这么简单。

网友:
那去掉显卡供电电感不可以吗?为什么非要去掉显卡芯片

网友:
显卡电感干掉       拆显卡多麻烦

网友:
取掉就好    那断开供电应该也是可以的

网友:
是hm65桥的吧。如果是hm55桥的还真不好改。

网友:
我这个机器是 加焊显卡的时候连锡了 为了省事就直接去掉芯片了

网友:
亮机BIOS请看好版号这个独立显卡的

HP G4 DA0R13MB6E0 U22.rar

网友B:
直接拿掉显卡供电不行吗,还要把显卡下掉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拿掉显卡供电不行吗,还要把显卡下掉

加焊显卡的时候连锡了 断开供电可以的 我安装好系统后只有HD3000集显应该比独显能用的住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取掉显卡就行了?

供电那些不断开不用改就可以? 我也有点怀疑

网友:
楼主,你的这样要是可以亮,那我认为我直接把显卡电感翘掉不是还快一些

网友:
你这还纯粹没分了,和我一样,找分呀

网友:
HP有好多机器都是把显卡直接去掉就行了,,,,

网友:
去掉显卡后就可以了,应该是这样吧?

网友C:
很多INTEL HM65及以上平台双显卡的,直接断开独显供电,比如拆独显供电上MOS管就好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很多INTEL HM65及以上平台双显卡的,直接断开独显供电,比如拆独显供电上MOS管就好了。

谢谢指点我现在有个N480显卡爱坏拆掉上官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谢谢指点我现在有个N480显卡爱坏拆掉上官试试

首先你要确定是不是双显卡,N480好像是单独显的

网友:
老机子改集显还是很方便的,现在新主板改还是很麻烦的

网友:
这样也可以啊  不过拆电感会断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