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0ZQ0MB6E0不充电

楼主(2017-07-11):
版号是DA0ZQ0MB6E0,机器型号V3-472,问题是不充电,电池换过了,充电芯片也换了试过,还是一样,有高手搞过同样问题吗?

网友A:
上次 我把充放电   还有管子换了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次 我把充放电   还有管子换了就好了

这个没换过,等下换了试试看

网友:
还有管子换了就好了   上下管一起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