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图纸资料|点位图
小米4移动4G版 无触摸维修

楼主(2017-07-11):
换屏没效果,飞线秒杀,直接上图
无触摸

网友:
触摸供电没有?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网友:
飞的这根线是神呢意思呀

网友:
这线飞的太有艺术感了!给楼主赞一个!

网友:
楼主,这根线可以不用飞,直接拆掉供电管,用一个二极管降压从下面的电容连接到上面的电容供电就行了

网友:
你这飞的线也太粗了吧。粗一点气泡线就可了吧、、、

网友:
这个线好大,一定很耐用。。这才是修手机简单且直接收的费用还高。

网友:
这线飞的有点粗!给楼主赞一个!

网友:
这根线飞的触摸供电吗?

网友:
为什么飞线,这跟线有什么用啊

网友:
楼主用料大方啊!够粗够结实
不错

网友:
摔断线了吧?普通飞线粗了点,拆个相机的线圈好用点

网友:
这是摔短的 还是扣的 接的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