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E1-471G-32354G50Mnks 能开机不显示

楼主(2017-07-11):
acer   E1-471G-32354G50Mnks   能开机不显示
开机电流上到1.85A不显示有灯光没字符,以为屏坏,外接也不显,拆掉电池开机电流上到0.65A就上不去了,有时又上到0.12A,分析是桥虚焊引起的故障,上回修过一部东芝三代也是这样,桥虚焊,拆下上BGA加热到230度,放冷装上电流上到1.25A有显示了,完工。

网友:
应该是ACER的机器吧,好像修过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