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TX660显卡简单维修

楼主(2017-07-11):
接到同行送来的技嘉GTX660显卡不显示,测独立供电,显存供电都有电压,核心电压无输出,追查核心电压上下管的控制芯片无控制信号输出,控制芯片UP1529P的5脚VCC无电压输入,对地测得阻值0.026,怀疑芯片损坏,更换芯片后无果,后跑线测得5脚连接着一个电阻和贴片电容,测电容对地阻值和刚开始测量的是一样,直接拆掉测电容,阻值偏低,电容漏电导致,找刚大小一样的换上,通电后正常显示。

网友:
心细就是最好的技术活,楼主真心不错,值得我们学习!

网友(2017-08-17):
楼主,你细心啊!显卡修供电的还不会返修的啊!

网友(2017-09-20):
楼主好技术,贴片电容都能查到学习了

网友:
感谢分享~~~~~~~~学习了,技术不错

网友:
电容漏电都查出来,说明很厉害的老师

网友:
显卡我修过几次一张都没修好,

网友:
确实佩服老师的思路,电容漏电这个是试一下还是确定

网友(2017-11-10):
贴片电容漏电了 有时候最烦,不好查  小漏都不怎么发热

网友:
楼主厉害了,今天下班后修好一块7770显卡,也是反复弄了好几回

网友:
楼主运气好啊,为什么我遇到的显卡点不亮都是供电都正常的。没有头续。

网友:
维修这事急不来。除开丰富经验不说,还要细心。赞一个……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楼主心细技术好,多谢

网友:
直接拆掉测电容,阻值偏低,电容漏电导致

网友:
贴片电容短路击穿,主板和显卡上经常遇到。

网友:
要是都有这么好的事就好了,今天我测到有开启的最后测出显示芯片坏掉了。真是不幸运

网友:
真心不错,值得我们学习真心不错,值得我们学习

网友:
显卡不好修,主要是竖着不好测电压。一般都是三板斧搞完,不得拉倒

网友:
电容损坏的机率很高,有点养成习惯了。拿到坏件就想找电容。

网友:
招显卡主板维修工程师,保底5000,1年以上芯片级维修经验,私聊我

网友:
主楼太细心啦

网友:
论坛里都是大神,下次遇到了试一下,谢谢分享

网友:
电容漏电都查出来,说明楼主很厉害

网友:
楼主的思路比较清晰!现在修这样的一个主板 这样的一个问题、 估计也收不到多少钱了吧?台式机 笔记本都不算太好了现在

网友:
感谢分享~~~~~~~~.........新手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