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225 无电压

楼主(2017-07-11):
这两天遇到两台    51125 替换RT8205 之后无电压  后级已经断开了  各个脚电压正常 线性电压正常  两个开启一个是1.35v 一个是0.65v 从别的机子上测得也是这个电压  场管  自举电容都换过了  就是没输出   有没有帮我师傅分析分析

网友:
定个原型号的芯片         试下吧

网友:
有的机了是不能代换的    买个同型号换上吧

网友:
你是51125还是51225,这个芯片是完全不一样的

网友:
什么机器  刷没刷过ECbios  测测1  6有没有   8  17有没有

网友:
滤波电容换过了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