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联想THinkVision21.5寸显示器开机亮机,屏幕黑屏维修,属于通病

楼主(2017-07-11):
今天上午接受一台联想THinkVision22寸LED液晶显示器,客户反应此机器刚刚开机的时候红、绿、蓝、白交替变换,客户自己断电之后开机无任何反应,但是指示灯正常亮。我接手一看,屏幕非常新,看看背面的标签,保修期还没过,告知客户这个显示器可以免费保修,但客户拒绝,因为马上就要用,客户y要求付费维修。没办法,又是捡钱的活儿。

好吧,先拆机,小小心心把边框拆下,取下夜景面板,原来是一个三星厂家生产的液晶面板。看来联想的显示器用料还是不错的。为了考虑液晶屏本身没问题,首先用万能点屏套件点屏,还好,屏是好的。
好吧按照正常思路维修吧,首先测试电源板供电情况,指示灯亮起说明电源板前期供电300V是好的,略过,测试驱动板供电情况,5V正常、3.3V正常、12V主供电正常,找到驱动板供电部分的三段稳压器,测试输入3.3V正常,输出1.5V正常,14.318MHz的时钟已经启振,频率正常(没有示波器)测试两端的电压0.98V和1.1V。

心想,是不是因为静电所导致芯片有问题了,用镊子扫了扫两个芯片四周的引脚,然后通电,可悲的一幕发生了,竟然花屏了,好诡异啊。好吧,加焊一下两个芯片吧。8分钟后,两个芯片加焊OK,等了一会儿上电拷机,诡异啊,竟然好了。

拷机15分钟后,故障解决,60元RMB到手。
一直不放心,因为我是联想售后工程师,进入联想工程师管理系统,看看究竟。
原来如此,因为这是联想内部工程师配单的系统,系统内容不便于透露,请各位谅解,
联想工程师内部通报此类显示器:花屏、红、绿、蓝、交替变化、黑屏、花屏等现象请用当站热风枪150度到220度的温度加焊:“edd2022war-bbs”和11S84mr2220两个物料。如果加焊无效请直接升级L2线处理,L2线接到此类工单,按正常配单即可(更换驱动板)!
说明:由于是联想内部工程师管理系统,有些内容不便透露,谢谢各位理解,各位知道这是通病方法就好了。按我的方法操作,肯定解决问题!

网友:
这种情况之前搞过

网友:
                         ...................................呵呵,我遇到的少

网友:
好厉害的样子

网友:
又有钱收了,有时运气也很重要,

网友:
还没修过这种显示器,下次遇到就知道怎么修了

网友A:
真是不按常理出牌,根据现象,第一想到刷程序。竟然是加焊芯片,难道芯片虚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是不按常理出牌,根据现象,第一想到刷程序。竟然是加焊芯片,难道芯片虚焊了?

通病,芯片虚焊

网友B:
这种加焊芯片OK的机子我碰到 过,还会返修,只是时间长短的问题n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种加焊芯片OK的机子我碰到 过,还会返修,只是时间长短的问题n

没事,下次来了直接保修

网友D:
售后收钱不是很高吗  我们这种个体维修  显示器都是100  售后才60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售后收钱不是很高吗  我们这种个体维修  显示器都是100  售后才60啊

应该说是免费,因为保修期没过。,,,,,,,,,,,,,,,,,,,,,,,,,,,,

网友:
又是通病,红绿蓝画面就加焊两芯片。

网友:
这种现象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工厂老化,一种是FFC线材不良

网友:
楼主透露的都是干货哦,收藏学习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没事,下次来了直接保修

下次联想新款的笔记本找不到工厂BIOS是不是可以找你要呀!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下次联想新款的笔记本找不到工厂BIOS是不是可以找你要呀!

可以的

网友:
分享精神可嘉!欢迎继续多多发帖

网友:
联想 液晶好多通病的        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强大的团体,内部资料好呀,少走弯路。

网友:
运气很重要 加焊是次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