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影仪]
明基ms502灯泡不亮

楼主(2017-07-11):
开机滴一声,风扇一直转,色轮转一会停止,面板电源灯亮,还有lamp灯亮。灯泡不亮。过一会自动关机。看着灯泡没事,有两台问题一样。灯泡也找个换了一样问题。主板到灯控开机有3.3v.应该是灯控板问题,这机器是电源灯控一体板。没看到明显问题。求高手指点。或有经验或知道什么原件坏了,只要确诊有红包。

网友:
开机300v能升到380v.没图纸,原件比较密集,小芯片也有好多。不知从何查起,大概查下没短路原件。

网友A:
我能说什么 迅维网 我服了 原先下载要积分我理解 现在下载要金币 有得要认证 认证还需要花钱 只会人越来越少 这么做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能说什么 迅维网 我服了 原先下载要积分我理解 现在下载要金币 有得要认证 认证还需要花钱 只会人越来越 ...

之前是免费认证的,只能怪你没珍惜机会.这个认证应该是响应国家号召的,什么都要实名认证了

网友B:
硬盘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检测灯控啊上的电阻有没有组织不对的 ,温控都检测一下!!!

网友:
点灯版换了就好,绝对的修了很多

网友:
换点灯板和色轮试一下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硬盘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检测灯控啊上的电阻有没有组织不对的 ,温控都检测一下!!!

学到 了

网友:
开机300v能升到380v.没图纸,原件比较密集,小芯片也有好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