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所未闻的故障,华硕开关进水短路导致屏幕背光有,但是暗屏

楼主(2017-07-11):
板号:k56cm
开关1/2脚进水导致两脚短路

开关脚位定义
1.+3VA
2.+5VSUS
3.GND
4.PWR_SW#
5.OS_LED#
6.LED_SW#

故障:开机画面显示正常,无背光 外接VGA正常显示
拆屏后测量屏幕背光供电正常(这里是指测量液晶屏上面的供电测试点,而非主板)
为什么开关短路会导致这种问题? 求理论分析解答

网友A:
LID 差了吗?????????????????

网友B:
休眠开关问题吧          遇到很多了

网友:
不奇怪啊,这机子开关上有LID 有时候电压不是太低时,会这样的,完全没有也开机不了。

网友C:
开关板上是不是带待机芯片吧  联想的就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LID 差了吗?????????????????

看清楚帖子哦,是1\2脚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休眠开关问题吧          遇到很多了

看清楚帖子哦,是1\2脚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开关板上是不是带待机芯片吧  联想的就是。

开关上无待机芯片

网友D:
屏幕背光开启 亮度调整的电压是多少?有没有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屏幕背光开启 亮度调整的电压是多少?有没有测一下

没测试,是1\2脚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