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81m-ds3维修

楼主(2017-07-11):
原故障为VCORE与VIN短路,更换全组MOSFET及PWM芯片,换好之后上电一会儿又烧,量测到只有一组MOSFET烧,量测到此组的PH2信号从MOS管到PWM芯片之间有30的阻抗,追线发现此信号在背板接触不良,补线后OK小结:1、如果VCORE方面短路,千万要确定好是哪组MOS管短路或哪几组短路,
千万别量到VCORE短路就全换,一般情况下全组MOS管短路是非常少见的。
           2、如果发现VCORE部分反复烧一组MOS管,一定要量测此组信号从MOS管
到PWM芯片之间的连通性,一般都是连通性问题。

网友:
这个我除开量阻值之外抓下波型看对不对

网友:
台式机 一般多相供电 去掉一组组供电问题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