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梅捷显示器M2495H不通电简单维修

楼主(2017-07-11):
今天接到一台梅捷液晶显示器,客户描述不显示,经过测机,实际为不通电

拆机后发现电源部分严重损坏,用表测量四个整流二极管就坏了两个,电源开关管击穿,开关管检测电阻开路,驱动电阻烧坏,电源芯片(OB5269CP)也一起损坏

把损坏的元件换上后,由于找不到电源芯片型号,只有用其他芯片代换,经过查找发现用LD7575PS可以代换,原电源芯片OB5269CP第1脚空脚,把LD7575PS装上后第1 脚接100K电阻OK

经过测试,一切正常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 ,今天我接到一个显示器就悲剧了,电源芯片炸掉半边,开关管短路,大电容边一个电感断路、还是台达的主板,双光藕,改电源模块都没戏,换通用版发现后发现灯管烧两条:kuqi:

网友:
我们一般直接换电源板了。。。。。。。。。。。。。。。。。。。。。。

网友:
直接换电源板省事,现在浪费时间真不值。

网友:
显示器电源坏到这个程度,就要全面的检查了,会连带损坏一些小电阻,还有电流检测电阻。

网友A:
直接用迅维网店里出售的电源模块改就行了,成本几块钱,现在维修需要的是速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迅维网店里出售的电源模块改就行了,成本几块钱,现在维修需要的是速度

我用模块改过一些电源板,但是碰到过一些也不行的,带不动负载,还是修好原电路稳定。主要是修电源板还比较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