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90不触发

楼主(2017-07-11):
        今天接一台同行拿过来的联想B490电脑,拆开一看,系统供电芯片PU4103附近进过水,PU4103同行已经换过,COMS电池已经拔掉,待机0.04,  3.3V和5V电压偏低,分别为0.6V和0.26V,查PU4103  12脚19V正常,3脚和13脚分别有3.3V和5V,再查6脚和20脚电压为0.12V偏低,看图知道PWR_3D3V_EN2信号来3V_5V_EN,看图测3V_5V_EN信号D3601两端有3.3V,奇怪了,难道断线了,用万用表测之,不通,飞线搞定,完美亮机OK

网友:
老司机6666666666666666666,学习了!!!!

网友:
谢谢分享,这是大神 学习了,这是经验

网友:
修好棒棒棒棒 可以收钱!!!待机记得没那么高

网友:
笔记本还不知道怎么修:kuqi: 满足电压,公共点都不知道在哪里测,经常看坛子前辈说的隔离保护也还不知道..还有好多东西学

网友:
言简意赅,真正的技术不是长篇大论,而是举手投足之间,机器已经修好了。

网友:
有些不会修的只会盲修 然后扩大故障

网友:
我一般都是先拉个3v看看。确认IC没问题了再继续找问题

网友:
楼主心细。可以收到钱了。:D

网友:
思路直接影响维修的速度,有时考虑不到会增加维修的时间和成本,感谢楼主的分享,成功的修复!

网友:
捡钱的机器。。。。。。。。。。。。。。

网友:
现在笔记本好修主板不好修啊

网友:
交换风险很大,吃了几次亏了,,,,,,,,,,,,,,,

网友:
开启断了,楼主分析的简单明了,鼓掌

网友:
你就不能买个飞机线吗?淘宝卖1块钱,你买芯片的地方基本都有卖的

网友:
维修界的老司机6666 飞线技术6666

网友:
不错,这种问题相对比较好查   没那么复杂。。

网友:
有图纸都好查。。。。。。。。。。。。。。。。。。。。。。。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而且还心细。虽然最终问题不大,还是要费很多时间的!学习了

网友:
维修是一门技术活 连白靠捡 脸黑才是维修员

网友:
功底深厚啊

网友:
修好了就好,要是修不好你就头痛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