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e941s 雪花屏

楼主(2017-07-11):
dos下面正常 一接画面就雪花

网友:
点屏幕 换屏线 换VGA 。。。。。。。。。。。。。。。。。。

网友:
有可能电脑显卡驱动不对,或者显卡问题要排除

网友:
想请问下,你主机有换过显示器测吗?主机就可能是显卡问题,若确定是显示屏问题,一般你拆机擦擦屏线(或换屏线试下)再用通用高压驱动板点下屏正常不?屏正常那就是驱动板的问题了,驱动先刷个程序看下,可能是图像处理芯片也可能是晶振问题?你查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