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15-5537 LA-9981P 进水简单维修。。

楼主(2017-07-11):
客户送修,,说进了点水,一个星期左右,一直没空拿来维修。。。看了下待机有点偏高,报价留机。。。
机器型号:15-5537
板号:LA-9981P REV 1.0

首先拆机,板号:

再看看进水的位置:

把进水腐蚀的地方清洗干净,打了下阻值没发现短路。。接电,待机0.014, 如图:

可以触发,上电到0.333 卡住了。。。这个肯定不正常。。如图

打开图纸看了下进水位置。。

直接把PL201 和后面几个滤波换了。。。再接电,待机0.004 如图

触发上电到0.55  卡住了。。。测所以供电都出来了。。。。论坛找了个BIOS刷上去,电流上到0.7几亮机,。。BIOS地址: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 ... ;page=1#pid16404685   感谢上传的兄弟。。

附上亮机图。。进水机最怕大片进水腐蚀的,板层短路的断线的。。想想都头痛。。。

网友A:
进水的机子现在很多,修好就行,挣到钱就行了。

网友B:
我现在手里有个进水烧糊的。。放两天了。不想修。。客户还不换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进水的机子现在很多,修好就行,挣到钱就行了。

现在全国各地天天暴雨。。最好加上打雷。。维修就有得活干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手里有个进水烧糊的。。放两天了。不想修。。客户还不换板!

我也还有台,修的没脾气的,。。正在苦苦挣扎中。。。

网友C:
进水还影BIOS啊,太强大了 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网友D:
可以可以,转到了就好 捡到便宜了!!!!!!!!

网友:
进水还影BIOS啊

网友E:
苹果进水的机子现在很多

网友F:
太强大了 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网友G:
我在我们这边也是修进水比较多  都是同行拿来的  一般修不好换主板

网友F:
我也有台,修的没脾气的,换主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进水还影BIOS啊,太强大了 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只能说现在的BIOS太不让人放心了,没事刷刷有惊喜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可以,转到了就好 捡到便宜了!!!!!!!!

有时进水机,只要不是大片,还是蛮好修的。。

网友:
还见过进水,显卡虚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苹果进水的机子现在很多

苹果机进水,那更是维修人的福利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太强大了 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什么原因我也不知道。。。搞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在我们这边也是修进水比较多  都是同行拿来的  一般修不好换主板

进水一点点的,问题不大的同行自己搞了,。。难搞的丢你这。。说明你在他们心中是大神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也有台,修的没脾气的,换主板吧。

还是那句话,。。死磕到底。。。

网友(2019-01-26):
故障原因千奇百怪,进水影响BIOS数据,搞不懂?

网友:
都成这样了还是简单维修?

网友:
进水机不好修

网友:
这腐蚀面积算小的了,还好修,大面积腐蚀就直接换版得了,修好也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