魅蓝note3 m681q小量入水导致开机入系统后显示画面立刻关机

楼主(2017-07-11):
二修机,客人反映小量入水,当晚充电还能充,只是充到百分之60就无法再充,手机显示温度过高,然后关机就不再开机。第二天拿到手机店维修,处理和维修后手机能开机,但开机入系统后显示画面立刻关机,关机充电时显示充电标志,然后黑屏一会儿再次显示充电标志,如此重复。拆机发现主板处理很好,没有发霉,又因为魅蓝手机铁罩都是封死的,前维修员可能不太敢修吧,没有打开过铁罩。安卓手机没有太多的维修资料,所以都是凭经验维修的,打开铁罩,电源是MTK MT6351,先重植电源,不行,又因为充电重启,现在开始找充电IC,因为厂家都把充电IC都和电池脚做得尽量近的,所以发现离电源不远处有一个玻璃IC,型号是mt6311p,上网找资料真的是充电I C ,拆出来重装,开机正常充电也正常。

网友A:
看来修国产机还得靠丰富的经验,要不一脸懵B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来修国产机还得靠丰富的经验,要不一脸懵B啊

哈哈,对的,国产机价钱收不起,而且资料小,还没有苹果资料多,宁愿修苹果也不太愿意修国产机

网友B:
我想知道的是楼主收了多少钱,技术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想知道的是楼主收了多少钱,技术不错

前一个手机店报价100元修不好,建议客户刷机试试,客户因为资料重要不同意,然后到我店询问,我肯定的跟他说这跟软件没有关系,并报价150元维修,客户要求是开机以后资料要全在,我也跟客户说明密码还在的情况下,就说明资料全在

网友C:
重装能好,我很少遇到能好的,基本都是要更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重装能好,我很少遇到能好的,基本都是要更换的。,

因为小量进水,底盘发霉,必须把芯片拆出来才能彻底搞好,这个小玻璃芯片在显微镜下没有掉脚,所以重装试试,结果可以,也就是运气吧

网友D:
国产机 也能 收150啊   这个客户  估计 是要资料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国产机 也能 收150啊   这个客户  估计 是要资料把

150元修好,还是划算的,手机还很新的,不修可惜,修好可以用,资料也在,何乐而不为

网友:
国产机要不起价钱的,有150收入也不错了!

网友:
能修安桌机的才真是大神。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国产机 也能 收150啊   这个客户  估计 是要资料把

其实说起来150都动芯片了,也蛮低的了。

但安卓机真的很难报价。也很难修。楼主技术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其实说起来150都动芯片了,也蛮低的了。

但安卓机真的很难报价。也很难修。楼主技术不错。。。

哈哈,说得很对,国产机难修而且没有什么大的利润空间,报价就是一个伤脑筋的问题

网友F:
楼主拆玻璃芯片,是怎么处理芯片焊盘的?直接用洛铁吗?我经常搞死玻璃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拆玻璃芯片,是怎么处理芯片焊盘的?直接用洛铁吗?我经常搞死玻璃芯片

用直风风枪小风量拆,加点松香或者焊油,记住小心吹跑芯片,拆下来以后,找一个没有用的CPU又或者没用的芯片都可以,在没有用的芯片上加焊油和低温锡,然后把玻璃芯片的脚向下压着没有用的芯片,再用风枪在上面吹,吹的过程用摄子夹好玻璃IC,锡熔华后来回移动,玻璃芯片就底脚就可以处理好了,然后再植锡重装。

网友:
国产机报了两百;一般都不修了;客户直接说买新的

网友(2017-11-02):
不充电不重启,确实是个思路,感谢分享

网友:
国产机也就这样的重装一下,好就好,不好就扔了

网友:
哎羡慕这些能修国产的    我是一脸懵啊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神一般的技术和人!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神一般的技术和人

网友(2017-12-02):
我有一台魅族,别的界面都好,一进系统就重启

网友:
老哥是怎么重植的,用的专用植锡网吗

网友:
魅族手机大部分没有原理图,不太好搞,楼主技术不错,经验丰富,学习

网友G:
电池温度高就肯定是充电ic的温度检测了  现在遇到乐视2的红灯问题 头大中  楼主提到的芯片滚锡这招非常好  大大提高植锡效率  在谭腾的视频里也见过

网友H:
引用 网友G:
电池温度高就肯定是充电ic的温度检测了  现在遇到乐视2的红灯问题 头大中  楼主提到的芯片滚锡这招非常好   ...

你说得对,芯片滚锡这招我确实是在谭腾的视频里学的,看来这位兄弟也是爱提高自己技术的人,相信你的手机维修技术也很了不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你说得对,芯片滚锡这招我确实是在谭腾的视频里学的,看来这位兄弟也是爱提高自己技术的人,相信你的手机 ...

刚入门 慢慢摸索中 一血容易超神难啊

网友:
修手机的大神,正在努力学习 中

网友(2018-01-13):
楼主很强大 这波真的涨姿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