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MOCCA2.0笔记本 电池充不进电 一列

楼主(2017-07-11):
上午行送来台联想MOCCA2.0笔记本说开不了机,插上电源,电流在0.02到0.08反复重启,电源的电流表上的灯指示灯也跟着闪,这样的话肯定是主板有地方短路引起,费话少说,拆机 ,短路的我一般先测一下几个大电容 ,果然好几处电容短路,电压调低烧鸡大法开始,各处电容摸摸,原凶出现,拆掉电流0.01恢复正常,以为搞定了,进去系统后电池一直在充电,可就是充不进去,一拔电源黑了,怎么放电都不行  想想这么新的机不会又是放电过度引起保护吧,按以往经验,把电池处的保险拆了,另外给加电压充电,充了几分钟,0K  电池有电了  就写成这样了,看图吧

联想笔记本充不上电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16281-1.html

网友:
老司机的经验杆杆的,就是贴子排贴太乱了。

网友:
老司机。。经验丰富。。。。。。。。。

网友:
高招呀。。
有经验的电池电压过低保护,加电不一定往电池走
对电路锁住的电池都没用

网友:
这样还能给电池充电      没试过

网友:
这个机器设计有问题  里面两个喇叭 能不坏吗

网友:
这个可以这样强制充电吗。从来没有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