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466

楼主(2017-07-11):
主板坏了  3V短路烧了一大片   报客户2X大洋换板子  有推荐的同行换主板的吗

网友A:
没固定的。。淘宝自己找。。。。。

网友B:
估计都是交换便宜点 短路先修修试试

网友:
我也有台机修的没脾气了。。。想起几个字。。。死磕到底,终将出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固定的。。淘宝自己找。。。。。

就是没有可靠的 咯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估计都是交换便宜点 短路先修修试试

修不起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估计都是交换便宜点 短路先修修试试

哎   死磕也不信啊   技术不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