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IH81M V1.0有时能开机,有时不能开机

楼主(2017-07-11):
来自: 中国
一、不插内存时,滴滴报警;
二、插上内存,有时能开机,有时不能开机;不能开机的时候,动一动,插一插又能开机;
三、会不会是BIOS问题呢?

网友:
来自: 中国
BIOS程序太难找了,找到又没有分,这个日子真的不好过。

网友:
这个不是BIOS,应该是某个信号稳定,比如放久了就可以开机,关机再开就不行了,这个得慢慢查

网友(2017-09-06):
遇到这种事,就是难搞,让它休息几天吧

网友(2020-07-06):
我这里有一块是 重启不亮,放一下样子又亮,不知道什么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