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W03C IPPSB-SFA 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7-07-11):
机器是同行送过来的,有待机,不触发。我接可调电源的Dell电源接头有好几个,就顺手换了一个,竟然能开机进系统,用原装电源还是不触发,Dell电源适配器检测信号估计有问题,上图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ksohtml\wps_clip_image-5461.png
这个检测信号直连EC85脚,中间没有其他元器件转和换电路,
直接用小刀把85脚外面的节点断开,也没有测量,就直接用原装适配器,顺利开机进系统。
  这个机器就是这个Dell 电源检测信号出问题了。

网友:
学习了,图纸收藏了 谢谢!

网友A:
这样子还能充电吗。。戴尔的不是去了这个会不充电的吗

网友:
图纸  85脚外面的节点断开不会有影响吧。

网友:
楼主,你是把EC85脚那根线割断开,是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样子还能充电吗。。戴尔的不是去了这个会不充电的吗

楼主的这个机器应该是一体机吧!没有电池的。

网友:
楼主 技术还是可以的 !!!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这个机器应该是一体机吧!没有电池的。

就是的 Dell 一体机  忘记上图了

网友:
这样修每次开机估计都要按F1才能进系统

网友:
不会AC报错吗?????????

网友:
会不会导致不能充电或其它乱七八糟问题

网友:
我也在疑问这样还能给电池充电吗?都不能检测适配器

网友:
电源检测信号出问题的机器还很少遇到过。

网友:
这样改,应该会报错吧,提示按F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