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H81M-DGS无CPU电压 0F=FE是什么型号?

楼主(2017-07-11):
如题,       有哪个高手知道这个芯片的型号吗?淘宝都查不到这个芯片的型号。百度也无,现在都没法下手路线路。芯片上的代码是:0F=FE

网友:
RT8884B  可以淘宝搜下外观,引脚数量对不对

网友:
维修能手真是高手,这些符号我也试过没找到型号,不知找谁帮

网友:
0F=FE          没见过

网友:
RT8884B。

RT8884B(OF=).zip

PDF

网友:
迅维真是高手多呀。谢谢大家了。

网友:
,没见过           就输of看有没

网友:
你在淘宝上 输出OF= QFN 就能知道型号了~~~~~~~~

网友A(2017-09-29):
非常感谢,按你这个型号找到了PDF,这个板修好了。再次感谢大家帮忙。

网友:
引用 网友A:
非常感谢,按你这个型号找到了PDF,这个板修好了。再次感谢大家帮忙。

客气,不过能说说到底是什么地方损坏引起的故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