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7 cpu短路

楼主(2017-07-11):
苹果7 cpu 短路了 为什么开可以进系统使用    就是开机亮屏2s后cpu剧烫 一会温度正常 ! 开机测试L1815有0.6v电压! 单板测试短到0 .不要说外围电容短路,我已经翘完所有该电路电容!  哪位大神据到过!

网友A:
我已经测试看视频2小时,没有发现任何问题。

网友:
离奇故障搞不懂,楼主搞懂了说一下。不会是热了就不短,冷下来就短吧

网友B:
你测下对地值是多少,为0的话,直接烧机把,要么把U翘啦,打下值。

网友:
坎坎坷坷扩扩扩扩扩扩扩扩扩扩扩扩扩扩扩

网友:
坎坎坷坷扩扩扩扩扩扩扩扩扩扩坎坎坷坷扩扩扩扩扩扩扩扩扩扩扩扩

网友:
坎坎坷坷扩扩扩扩扩扩扩扩扩扩扩扩扩扩扩扩扩扩扩扩扩扩扩扩扩扩扩扩扩扩扩扩扩扩扩扩扩扩扩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测下对地值是多少,为0的话,直接烧机把,要么把U翘啦,打下值。

翘 U  风险好大    搞不好  直接挂了

网友C:
这个是正常的,不信你找个正常的机器再量量看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正常的,不信你找个正常的机器再量量看

你遇到过!soc供电电路短到0!!!!!是正常的 !!!!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遇到过!soc供电电路短到0!!!!!是正常的 !!!!

我遇到过7P CPU发烫,怎么都搞不好,最后发现本来就这样,CPU阻值也是很低,你遇到机器再试试

网友:
烧机试试吧,不过我感觉可能要干U。

网友:
谢谢楼主,学习了,楼主技术好,谢谢楼主,学习了,楼主技术好,

网友:
楼主说的单板短到0的意思是二极管档,测量对地值为0吗?这个的确奇怪,开机发热是正常了。遇到过蛮多的机器是这样的,开机很热。放一会就降下来了。感觉是装的东西多,开机的时候要加载,所以发热。过一会就好了,应该就没事了。一直热就有问题了。6代 6S都遇一到过这样的。开机很热。但客户回去也没有找回来。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测下对地值是多少,为0的话,直接烧机把,要么把U翘啦,打下值。

楼主是不是表有问题啊?换个表量量呢。感觉这个事情不大可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已经测试看视频2小时,没有发现任何问题。

问题没找到 就是说还能正常使用对吗?

网友:
7 的CPU 短路了  怎么看   你确定是CPU短路吗

网友:
有一阵剧烫应该是正常的吧  楼主机器是啥问题来修

网友:
组值底而已吧,不是短路(为什么要三十个字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