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464快捷键一个都不能用

楼主(2017-07-11):
     A1464之前触摸板,不灵,,换了触摸板之后,进苹果系统发现ESC到F12一个都不能用,按下去就会咚一声,其他按键,触摸板一切正常,系统偏好设置也没找到怎么设置啊

网友:
这情况没遇到过 看图纸结合实际情况分析 如果可以再换个触摸板试试

网友:
是不是键盘也坏了   或则换个系统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