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台式机ghsot后不能引导的修复办法

楼主(2017-07-11):
HP台式机不能用GHOST XP的解决方法
朋友的一台HP品牌机因软件故障需要重装系统,轻车熟路的用U盘启动,进入PE,直接GHOST了一个XP的镜像,本认为这就完了,没想到,重启后,机器无法进入系统!系统提示:
windows could not start because of acomputer disk hardware configuration problem could not read from the selected boot disk check boot path and disk harware please check the windows documentation about hardware disk configuation and your hardware refer once manuals for additional information
看这意思应该是windows读不到硬件配置表题目,更换方式用其它版本的XP,故障依旧,在一次重启时突然发现,有一个提示F11:Recovey,啊,这个机器自带一键还原,是不是这个原因?不外刚才在PE里没见到有躲藏分区啊,在网上找了些资料,发现要在CMOS中选择Power management Setup,在选择WDRT Support后面值修改为disable,WDRT的含义是WatchDog Resource Table,资源表监督器,这应该是HP的比较独特的监督还原机制吧,可是为什么没有躲藏分区呢?可能是上次装机时,就已经把那个分区开释了,固然不影响使用,但一键还原的功能就没有了,而且还造成了本次错误。
这次的经验也告诉我们。有些品牌机器是有些不同哦一个台式机用系统盘GHOST后开机不能引导,居然是HP台式机BIOS设置造成的!

在PE下面和更换多个ghost版本后都无法解决。

用联想的OEM盘ghost可以正常启动。但是OEM版的没有驱动还需要激活。

最后通过hp的售后工程师找到了解决方法(刚开始有点不兴奋愿意说,好像是他们的贸易秘要):

开机进入bios设置,选择Power management Setup ;在选择WDRT Support 后面值修改为disable。

wdrt support 此项可激活或封闭watchdog timer。选项:enabled(默认),disabled。

Windows could not start because of a computer disk hardware configuration problem.

Could not read from the selected boot disk.Check boot path and disk hardware.

Please check the Windows documentation about hardware disk configuration and your hardware reference manuals for additional information

因此,仍是建议用正常的方式装机,品牌机自带的一键还原实在也不错,大多数也是可以把用户自己做的系统保留下来的,不妨一试。

网友:
每个品牌自带的还原不一样用着累,这机器特殊,学习了:ku: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这么秘密级别的售后宝典,那些售后……

网友:
学习了,,,,估计以后用得上。。。。

网友:
拿过来大师傅跟你解决。。。。。。。。。。。。。。

网友:
品牌机有的BIOS是不一样

网友A:
转载也请注明出处,此文7年前就存在与百度文库,链接在此:https://wenku.baidu.com/view/5d4e0844be1e650e52ea9955.html

迅维欢迎技术贴,但更欢迎原创贴,转载技术类文章无可厚非,但也请注明出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转载也请注明出处,此文7年前就存在与百度文库,链接在此:https://wenku.baidu.com/view/5d4e0844be1e65 ...

这样都让你翻出来。一看版主就是一个实事求是的人,难怪主板修得这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都让你翻出来。一看版主就是一个实事求是的人,难怪主板修得这么好。。。

严谨点,认真点,对自己要求严格点,不会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