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A350-T35秒杀教程

楼主(2017-07-11):
如题。。。最近接到一台神舟的A350,电流自动上电到0.2掉电循环。
拆开一看,是华硕代工的主板H24K
废话不多说,直接看图。。。。
直接链接JP8904旁边的5脚芯片的3脚和4脚。。。。
装好亮机吧

网友A:
    华硕的机器 楼主好强大 能说说原理嘛

网友:
同问楼主为何直接链接JP8904旁边的5脚芯片的3脚和4脚就好了呢  将经过一并写出来就更好了

网友B:
刚才找了个图纸看了一下 楼主所说的JP8904旁边的5脚芯片就是Q8901,看了一下,如果这个小五脚三极管有问题就不会产生+5VS\+3VS电压  所以楼主就直连了3脚和4脚,不知说的对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华硕的机器 楼主好强大 能说说原理嘛

说什么原理呢,秒杀更实在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华硕的机器 楼主好强大 能说说原理嘛

你是来刷分的?????????????????????小心点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刚才找了个图纸看了一下 楼主所说的JP8904旁边的5脚芯片就是Q8901,看了一下,如果这个小五脚三极管有问题 ...

恩的,你还真的是用心去查,哈哈哈。。。。。。。。。。。。。。。。。。。

网友:
你牛逼!!! 我膜拜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刚才找了个图纸看了一下 楼主所说的JP8904旁边的5脚芯片就是Q8901,看了一下,如果这个小五脚三极管有问题 ...

这学习心态,也是个大师吧!!!!!

网友:
是不是3V5V开启信号没有,然后你直连?、/?????

网友:
一定要认证了后才能看图么。。。。。。

网友:
这个就秒杀了    给说说原因啊

网友:
你这下手太迅捷了,,,学习也只能看回复了。

网友:
怎么型号不对板,但谢谢发帖,以后遇到可以考虑

网友:
楼主好厉害啊!能说一下元件的故障和原理吗?

网友:
原理我也不想讲。因为我也不知道原理是什么、你们看到就这样干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刚才找了个图纸看了一下 楼主所说的JP8904旁边的5脚芯片就是Q8901,看了一下,如果这个小五脚三极管有问题 ...

图纸发下,我也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