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60E不触发维修之双故障

楼主(2017-07-11):
同行那拿的机子,说是不开机,上电发现待机电流0.18A,待机偏高,判断有地方微短路,开始拆机,裸板上电待机一样偏高,19V主供正常,待机无3V5V,线性电压不出, 待机芯片发热,应该是待机芯片出问题了,换芯片后待机正常,线性电压3V5V也出了,还是不开机,打开图纸找到U47 ,1脚和6脚相连Q25和Q26受控于S5_ENABLE信号 ,查其来源,来自EC U9芯片的第15脚,再测U9的供电VCC  AVCC都正常,开关相连的95脚在按下开关时也正常拉低, 判断应该是EC坏了,换EC后正常触发,接屏亮机,到此修复完成。

网友:
楼主理论功底扎实 判断精准 一定是个老司机

网友:
看着都蛋疼,这里的山路十八弯,这里的水路九连环。。。。

网友:
让大家真正学到东西,而不是感觉学到了东西!这话是我最爱听的!!!实在!!!不忽悠!!!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