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00灰屏

楼主(2017-07-11):
y400灰屏  直接干通病那个显存   显示了我是直接加焊的  能用得住不

网友:
可以的  一般都是稳定   加焊过好多台了

网友:
可以的,很稳定的,要焊动芯片,,,,,,

网友:
有好多显卡问题都是客户长时间用电脑不注意清理灰尘,一般一加焊就好,但要注意清理,保持散热畅通,导热硅脂到位。

网友:
一般笔记本显卡问题都是客户不会使用造成的。一般一加焊就好,但要注意清理,散热畅通,硅脂到位。

网友A:
遇到过加焊不行的 需要重植 有一个点下面断线

网友:
加焊可以但是重新植株会稳定一点 特别是A卡

网友:
你牛逼!!! 我膜拜学习了。。。

网友:
重植会更好些,加焊要看运气的。。。。。。。。

网友:
是拿一个 显存  ,可以具体讲一下吗

网友(2017-08-25):
引用 网友A:
遇到过加焊不行的 需要重植 有一个点下面断线

我都是直接换掉,但还是会返修,无解

网友:
上次加焊的没返

网友:
我都是直接换掉,但还是会返修,这样放心。

网友:
以后碰到这种问题我有思路聊,路过,学习

网友:
我觉得显存坏的少,一般都是虚焊了,加焊就行了

网友:
加焊好,用得住的,我做过这么多,还没返修过一例

网友:
我也有一个灰屏了,拆下来想加焊的,又试了一下,亮机了。。。郁闷,这个怎么办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