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k750s -i7-d1

楼主(2017-07-11):
机子刚开始能进系统 不定时掉电 有时候不进系统就掉电  有时候开机过logo掉电 bios 刷过  南桥换过  无果  有大神支个招 !

网友A:
楼主你好!
主板正面找到PQ58和Q12
主板背面找到PQ18和Q1
直接找K1或者K72进行更换,这是蓝天代工主板掉电通病!
修好之后不用谢!

网友:
你直接就换桥了吗?温控什么的查了吗?U换了吗?先小后大,能不换大的就别换大的。故障都没确定,掉电桥一般也不好引起.还行查小的 看看开机的时间是不是那个电压不对。

网友:
神舟战神主板做工真的不敢恭维。。

网友:
修好没      求结果            求跟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
主板正面找到PQ58和Q12
主板背面找到PQ18和Q1

你说的这个板子上可是没有的   蓝天代工的主板太多了  这序列号也不是每个板子上都有啊 !

网友:
查查CPU供电芯片试试吧!有的芯片不良也会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这个板子上可是没有的   蓝天代工的主板太多了  这序列号也不是每个板子上都有啊 !

你看图,你这个板子的图纸我有,没有的话我会乱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