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455 不触发

楼主(2017-07-11):
联想的一体机 C455 送来接电 0.01  不触发
拆机 去下主板

测了电感没有短路
图纸 感觉这种应该待机有 3 V5 V de de 的
测试没有电  巡查  发现 3v5V 的IC附近的电容没有19V 只有一个是 2.3  V看了就是它了 找到后测试 2R2 电阻上端19v、
下端 2.3V  换个一个 上电有烧了 我直接拿镊子短接  出火花 在测量短路了 !!! 烧鸡————  2R2附近的电容发热 换完后、
开机了

网友:
换那个电阻前就应该先测下相关阻值哦

网友:
可惜没拍出烧鸡图,不然可以学习下啊

网友:
不错,说实话我也喜欢短接电阻 哈哈

网友:
不触发的机器还是戏比较好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