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通A55 战警1.1 FM1接口秒杀。

楼主(2017-07-11):
     主板型号:A55战警V1.1  。     故障现象为开机不跑码,无法强制关机。
     按AMD上电时序检查后,发现内存供电正常,CPU无供电。随手点了边上的保险(此保险连接1117,为AMD特有的VDDA2.5V供电),原以为和以前修的那板一样少了这个2.5V。结果它有出来。那就开始查CPU的IC工作条件。此板主IC为RT8802A。查阅芯片资料得知1脚为EN。6脚软启动控制器。12脚DVD  31脚VDD。除1脚EN为零。其他感觉都正常,小跑线路,EN连接一个上拉电阻,上拉电压正常。另一路连接三极管,此三极管B极5.11V持续拉低C极连接的EN信号,由于没有线路图,也不清楚上一个控制管由哪个来管理,故直接拆了EN的控制管。上电试机,CPU假负载上的核心供电,电源好,时钟,总线等各电压都出来了。

不知道有没有后遗症,现在也没有CPU试机,只是用的假负载测得了正常电压。欢迎指正下。

网友A:
笔记本跟主板一样的修么?  大神这思路真清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笔记本跟主板一样的修么?  大神这思路真清晰,

笔记本不会。我现在还在学修主板呢。不过好像笔记本的好赚啊。按原理来说。笔记本的19V进去后,就要出来3.3和5V待机。看坛里好多都是修了这两个出来就没其他事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笔记本不会。我现在还在学修主板呢。不过好像笔记本的好赚啊。按原理来说。笔记本的19V进去后,就要出来3 ...

话说笔记本很简单 其实你搞起来就不这样想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话说笔记本很简单 其实你搞起来就不这样想了,

或许是我想得简单了吧,你常修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或许是我想得简单了吧,你常修吗?

我算是学徒吧 , 修了一年多了, 每天都只修笔记本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算是学徒吧 , 修了一年多了, 每天都只修笔记本

那应该挺厉害了现在。我都自己看书之类。主板你会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应该挺厉害了现在。我都自己看书之类。主板你会不?

  一般吧    。主板我不会   这个全靠自己钻研  别人不会去教你什么的学徒就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