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50内接外接都灰屏

楼主(2017-07-11):
今天修到y450,外界灰屏,键盘大小写灯能亮,不过只能切换几秒,然后就像是死机了,拆出来就加焊显卡,然后故障依旧啊,测电压都有出来,最后没法了,刷个bios,没想到好了,这里只想说,有时候bios能解决好多事,不过这个bios有两种,是看显卡芯片上的型号的,我把两个bios都传上,希望能帮到大家。

网友A:
万能的bios领教了,对了什么是 公头 母头

fak

网友:
刷BIOS需要注意什么呢?学习一下刷BIOS

网友:
一般电压正常的   都是先刷BIOS   能少走很多弯路   这个机器小板最容易坏了

网友B:
我遇到过一体机灰屏的。刷了显卡的程序就好了。楼主刷了是刷的是哪个BIOS

网友:
这个机器 小板坏的多,芯片加焊就解决了

网友:
般电压正常的   都是先刷BIOS   能少走很多弯路   这个机器小板最容易坏了

网友:
我还以为是显卡的问题~~~楼主,先BIOS,记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遇到过一体机灰屏的。刷了显卡的程序就好了。楼主刷了是刷的是哪个BIOS

不是先后,就一个bios,要对着显卡的型号刷的。这种机子有两种显卡,所以两个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万能的bios领教了,对了什么是 公头 母头

也没搞明白,可能是主板上的插显卡板的地方吧。

网友:
学习了以后灰屏原来跟bios也有关系的

网友:
这块老机器现在修的人也少了吧,好久没修到过了

网友:
好东东学习了感谢楼主,上转BIOS

网友:
这个机显卡小板坏的很多,也有要能接触不好也不一定的

网友:
bios造成灰屏还是第一次见,一般就会想到显卡

网友:
Y450也算是一款神机了,有时知道显卡坏也换不好

网友:
bios造成灰屏还是第一次见,一般就会想到显卡,哈哈

网友:
bios没遇到过,一般都是显卡小板的问题。。。。。

网友:
嗯   这机器小板坏的多呢  BIOS确实少见啊

网友:
bios能治疑难杂症,运气使然,赚钱了就好

网友:
bios 故障率确实很高,通常是首要怀疑对象

网友:
                                       现在好多机子都是bios问题

网友:
如果是我就直接干显卡了,把显卡拆下重植先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技术好,实地过来的人,不一样就是不一样

网友:
什么是 公头 母头 ????

网友:
什么是公头 母头 ????????????????????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万能的bios领教了,对了什么是 公头 母头

如果你说的那个线的话是  19v的主供电

网友:
万能的bios芯片

网友:
我遇到这个,没有你那么幸运,换显卡才好

网友:
拿到机子什么都不管。选 涮BIOS在说。

网友:
万能的bios领教了,对了什么是 公头 母头万能的bios领教了,对了什么是 公头 母头万能的bios领教了,对了什么是 公头 母头万能的bios领教了,对了什么是 公头 母头

网友:
bios坏的真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