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杀技嘉B75M-D3H不过内存一例

楼主(2017-07-11):
没什么技术含量就简单描叙一下。主板触发后小喇叭滴滴响,不过内存,测内存供电1.53V正常,DDRVTT电压0.76V正常,118脚3.3V正常 238脚0.77V不正常 发现敌情,经查图纸238脚连接了个小八角, 测4脚也是0.75V,直接拆掉电压恢复3.3V正常, 接显示器亮机修结束。 BIOS还有图纸论坛有我就不上传了。

网友A:
感谢分享有图就更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谢分享有图就更好了。。。。。。。。。

我更新下,怎么有几张图片不见了呢

网友:
不错楼主这运气好的很啊。高手啊

网友:
小八角  通病

网友:
有通病案例都好弄。。感谢分享

网友:
楼主给力啊!238脚 118脚是数据跟时钟都是3.3V  少了一个,内存不过!1学习了!

网友B:
这个是内存总线的控制的是吗??两个3.3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内存总线的控制的是吗??两个3.3的!!

I2C总线是个基础总线,用来收集调整各个芯片设备参数,这个小8脚也是I2C总线下的设备,但是因为爱坏,所以影响了I2C总线,然后影响到了内存,进而造成内存不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