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E1-471开机触发掉电

楼主(2017-07-11):
板号是DAZQSAMB6F1 开机上电到0.2左右,掉电
测量各PG信号都会起来。电路没问题
最终刷EC BIOS好的

网友:
现在  BIOS  坏的机器也真多 没注意    可能都把板玩坏了!

网友:
所以现在修板子基本先考虑下BOIS。有时候搞了J8半天就是BIOS问题而已

网友:
EC BIOS 还管这个 ????????、

网友:
ec  这个问题比较少见,,,都加电   ,很少考虑,,下次注意了

网友:
只要不是大电流 没待机。其他的拿起来就涮BIOS,老铁没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