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球加热的时候锡球容易连到一块

楼主(2017-07-11):
置球加热的时候锡球容易连到一块,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吗

网友:
带网值......球  直接加热

网友:
用尖头 烙铁  去掉 连的锡球 再补上  去

网友:
焊 油太多了!!!!!!!!!!!!!!!!!!!!!!!!!!!!!!!!!!!!!!!!!!!!!!!

网友:
如果拆网吹很容易连球,1: 可以把风力调少点,还有跟焊油也有一定的关系,例如焊油太多,多了流动性变强,就会容易走球连球,还有就是焊油的品质不好。2:  直接带网吹,只不过拆网有点麻烦,还要多吹一次让锡球归位。

网友(2017-08-10):
吹的时候不加风嘴,直接对着加热,风速不能太大,温度不可以太高,慢慢加热有点耐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