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k650d i5 d1开机报USB错误

楼主(2017-07-11):
前几天有个客户拿来一台神州战神过来,客户说有时不开机有时开机了报usb错误。我一听就感觉有大单要来了,机子接过手看了一下情况,然后装模做样量了几下。
跟客户说很有可能南桥问题报了价就叫客户走了。
马上拆机一看,应该是进水很久了壳子上都是水干过之后的痕迹。主板进水不多
仔细一看网卡下面有一个大芯片没装的。脚位进水腐蚀了连在一起。兴奋!果断加上焊油
用烙铁脱干净!开机!亮了,没有报错直接进系统!测了一下午没问题叫客户拿走。
   嗯!这种机器最怕的情况来了。第二天客户就打电话过来说开机用几个钟掉电。
我叫他拿了过来,开机测一下午没问题,就温度高,用鲁大师测89度有时九十多度。就快下班的时候特么掉电了!
没办法加班搞。拆给我感觉就像散热问题,拆机做散热怎么搞温度都下不来。然后刷bios x宝买的bios
没认证好像发不了bios以后附上刷完情况一样掉电!我就郁闷了,,想了好久没有思路了,然后看到壳子上的水印
,南桥下面有一块很大的水印,我想应该是水进到南桥了。  看论坛,有很多人说这个机子南桥问题多,这个机器南桥
是SR17E找南桥.自己只有17D。论坛上有的说可以代换有的说代换会有很多问题自己想了一下还是先不换,加焊一下吧!
加焊完测机!成功解决这个机子掉电问题!https://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TUzNDY4N3w4NjZiZjhiMDgxY2ZjZTk5YTAyOGZhZjcxMGY3MWQzM3wxNzc3MjYwMzY1&request=yes&_f=.7zattach://1534687.7z!

补充内容 (2017-7-17 09:57):
bios好像发错了,以后补上。。。

01854 4M.7z

01854 1M.7z

网友:
小李子,厉害了。。。。。。。。。。。。。。。。。。。。。。。。。。。。。。。。。。。。。。。。。。。。。。。。。。。。。。。

网友A:
楼主到底是温度高掉电,还是南桥有问题掉电,还是南桥有问题温度高掉电,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到底是温度高掉电,还是南桥有问题掉电,还是南桥有问题温度高掉电,谢谢!

散热做不下来,用鲁大师压应该是正常的温度。掉电是南桥的问题,有时掉电还会带着报警的面板上的绿灯闪几下然后滴滴
几声就掉了

网友B:
掉电跟温度没关系     南桥进水了  楼主加焊了下就好了  只能说人品好哇

网友C:
楼主运气好,我上次有个也是掉电,桥都换了还没有好。

网友D:
我只想问题下。加焊完不掉电了。温度正常没有。如果还是用鲁大师测89度有时九十多度。那么到夏天。温度再高一点还是会掉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只想问题下。加焊完不掉电了。温度正常没有。如果还是用鲁大师测89度有时九十多度。那么到夏天。温度再高 ...

温度一样,看电影温度不会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掉电跟温度没关系     南桥进水了  楼主加焊了下就好了  只能说人品好哇

。。。。。。。。。。。。。。。。。。。。。。。。。。。。。。。

网友E:
加焊怕用不久哦,最好换掉,这种档次高点的机器能报上价格

网友:
引用 网友E:
加焊怕用不久哦,最好换掉,这种档次高点的机器能报上价格

嗯。知道了,我也怕用不太久。。。。。。。。。。。。。。。。。。。。。。。。。。。。。。。。。。。。。。。。。。。。。。。。。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运气好,我上次有个也是掉电,桥都换了还没有好。

哈哈!我也是运气好,简单的通病换换桥还是可以的。。。。。

网友F:
我现在也在修这机器,问题是电池能放电,不能充电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现在也在修这机器,问题是电池能放电,不能充电

哈哈这机器没有图纸,有的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