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2DCPU\显卡温度太高

楼主(2017-07-11):
今天接到一台华硕K42D笔记本,无图纸,故障是,CPU、显卡温度太高,重插CPU可亮屏,进系统CPU温度高在100度,显卡90多度,关机冷却后,重新开机不亮屏,不知道有没会哪位大师遇到过这种问题?能否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
不亮时电流多少

网友:
不亮机时电流是2.5A左右,CPU、显供卡供电管,电感、电容都发烫

网友:
散热排除了吗,,,,,,,,,,,,,,,

网友:
散热问题已经排除,确认是主板问题

网友:
是不是散热器有问题??????

网友:
是不是导热管坏了,或者是CPU,显卡上的硬化了的导热硅胶没有去掉。

网友:
CPU有换吗 还有这个机器BIOS也会导致这样温度偏高 要合成的才可以

网友:
换个cpu 试试,查一下cpu供电管上管是否漏电。。。。。

网友:
是BIOS 问题吧,楼主刷过BIOS 吗

网友:
BIOS刷过了,导热管散热正常,而且有加散热铜片,还是一个结果,这块板没修了,直接给顾客换板了

网友:
是不是散热器的铜管坏了

网友:
我碰到的神舟是显卡问题过热,换了就好

网友:
应该还是BIOS 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有芯片微短路或显卡坏了  楼主

网友:
是不是导热管坏了      没有代换的很麻烦的

网友:
赚点金币哦 搜不了帖子了,缺缺缺 金币啊

网友:
是不是显卡跟散热片的距离太大呢,可以加个铜片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