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机]
HP一体机Pavilion 21 开机上电掉电盲修

楼主(2017-07-11):
HP一体机Pavilion 21 板号:DA0WJBMB6C0  REV:C
开机电流到0.4A就掉,无图,无点位

先上几张主板图片:

开机瞬间测各大电感电压,发现内存供电电感开机瞬间只有0.2V,不正常
查内存供电芯片条件,发现芯片15脚主供电VDDP只有3V

打开数据手册

VDDP应该为5V才对
由于没有图纸只能慢慢跑线,看这个5V供电是哪转换过来的
苦逼跑线过程就不说了,最后跑线结果如下:

3V、5V转换管G极电压偏低,导致转换不完全
手工线路图:

线路跑出来就很明显了,电阻PR299左端连接到PQ63和PQ68的G极却被拉低了
拆掉PQ68之后12V电压恢复正常
料板上找来相同元件补上PQ68,3V、5V转换正常,内存供电1.5V页有了
接屏上电亮机(亮机图忘拍了。。。)

网友:
亮机图传错了哈,不知道为什么删不掉,既然删不掉我就附带说一下:
亮机图是华硕A42J的,故障是打独显驱动后进系统会死机,
解决方法是到官网下载对应机型的BIOS升级程序解压到本机C盘更目录,
重启电脑,进入华硕BIOS里选择EasyFlash选项进行BIOS升级即可

网友:
我就说 我还以为是眼花  仔细看 也没花  你传的明明是华硕的图。。。

网友:
跑线路拿个小毛刷刷那个叫苦啊。。。佩服。。。

网友:
修的挺好的学习了

网友:
没图纸就是难修,楼主比较有耐心啊····

网友:
好样的楼主,没有图纸能分析出来!

网友A:
传张 亮机图  , 加3个BIOS的  程序 上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传张 亮机图  , 加3个BIOS的  程序 上来啊

当时忙,亮机图没来得及拍,BIOS论坛有的,不重复上传了

网友:
LZ基础很扎实啊,连各部位点位都画出来,6666,这个也可以为以后碰到同样的机器作参考。值得学习啊!

网友B:
好强啊。还有自己画的图纸,很容易看懂,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强啊。还有自己画的图纸,很容易看懂,不错

跑了半天线的结果,发出来给大家做参考,下次再修就不用再那么麻烦了

网友:
理论扎实,细心,不好修这种。,,,,,,,

网友C:
擦了眼睛表示没看懂,一体机秒变笔记本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C:
擦了眼睛表示没看懂,一体机秒变笔记本呵呵

亮机图是传错了,删不掉,已经在2楼说明了哈

网友:
最好是先包好价格再搞  不然   浪费时间

网友:
我这里有一块主板一样的问题加了一下这个芯片就好了   现在没有屏幕试   还不知道开关是那个好烦  客户就发了一块主板

网友:
高手中的高手  啊      厉害  思路清晰

网友:
无图维修 楼主的技术还是慢强大的

网友:
学习了,谢谢楼主分享,以后遇见能省事很多

网友:
最后的亮机图,害我又看了一遍

网友:
基础好,没图纸 就靠经验了 666666666666666

网友:
老司机了哈哈 佩服佩服 经验还是很有用的

网友(2017-08-10):
楼主辛苦了,,,没图纸跑线路确定比较辛苦,,

网友D:
楼主高手,现在没图纸脑袋都疼。。。。
不忘晴天
没办法,生意不好做,客户要修,硬着头皮也得修下来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高手,现在没图纸脑袋都疼。。。。
没办法,生意不好做,客户要修,硬着头皮也得修下来

网友:
你还能把图画出来呀 技术真是牛

网友(2019-02-21):
没图纸能跑出来那也得心中有图才行。。

网友(2022-09-25):
搞的好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