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GT730K 1G显卡无主供电维修

楼主(2017-07-11):
料板堆里发现一片显卡 七彩虹GT730K 不知道谁扔里面的
看外观成色还不错 观察也无掉件

闲来无事 接上机测试一下好坏  果不其然料板堆里不会有好东西
那就开干吧
拆开风扇 灰尘刷一刷  通电摸BGA芯片不发烫  测量各供电均没有
供电芯片UP1529 论坛上搜到这芯片资料

查UP1529 5Pin VCC 有12V   7Pin EN 0V 不正常
板上测量7Pin 相连一开关三极管 和一接地电容

直接拆掉开关三极管 通电测量EN 有将近5V电压  8Pin 还是无输出电压
应该是芯片坏了  翻遍了料板堆 没找到UP1529 但找到一个RT8120D
代换上去 开机居然亮了 直接代换线路都不用改

拆掉的三极管 补回去也OK !

网友A:
请问楼主此芯片是给核心供电还是给显存供电的?

网友B:
请问在论坛里,那个专栏可以查看到芯片资料

网友C:
这个应该是给显存供电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在论坛里,那个专栏可以查看到芯片资料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42855-1-1.html在这个帖子里,有很多显卡管理芯片宝贵的资料

网友D:
后来也没有查为什么不出EN吗。只是拆了

网友E:
好久不修台机显卡了

网友F:
像是核心供电,不过GK208这显卡负载还真是低,一个RT8120D就能解决事情了?

网友:
前几天也遇到多WAP8720坏了换的8120D后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此芯片是给核心供电还是给显存供电的?

给核心供电的 显存供电另一组也是UP1529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后来也没有查为什么不出EN吗。只是拆了

EN是芯片内部发出的吧  外部开关管控制而已 拆了就不受外部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应该是给显存供电的吧。。。。

是核心供电来着   显存供电是另一组

网友:
一般我也是直接拆的,因为它是bga芯片控制。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像是核心供电,不过GK208这显卡负载还真是低,一个RT8120D就能解决事情了?

是的  换上去立马OK 也没改任何线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在论坛里,那个专栏可以查看到芯片资料

你要看那个芯片 论坛上搜芯片型号基本都有 没有去搜百度 普遍都能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E:
好久不修台机显卡了

是啊  没啥好修的 一般简单的供电修修 焊焊BGA

网友:
引用 网友G:
是的  换上去立马OK 也没改任何线路

看来这GK208的功耗实在是低的可以。

网友:
加分加分,加分。这么好的贴子怎么没人加分,楼主让我也想起了我以前有块显卡,也拿出来搞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