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DELL INSPIRON1464笔记本不触发维修一列

楼主(2017-07-11):
接修一台DELL INSPIRON1464笔记本,故障现象:插电,待机电流在0.002按开关没有反应   板号DAOUM3MB8E0  REV:E REV:A00 PWB:5X2FJ
:    先来个三板斧,拔电池,主板cmos放电,故障依旧(就差bios最后一板了),二话不说,拆机刷bios(把原机的读出来保存),在迅维下了一个EC bios,故障依旧!换个bios芯片还是一样。
      已经没辙了,仔细想想,有没有可能是网上下的bios和本机不同呢,干脆用新bios芯片,刷原机读出来的bios。真是柳暗花明啊,换上去后按开关,电流瞬时变大屏也亮了!ok

网友:
这样也行呀,楼主真是幸运,抢个一楼坐坐!

网友:
结果是原来的板子的BIOS芯片坏掉了吗?

网友(2018-05-24):
BIOS芯片坏 ,居然里面的 程序 还是OK的

网友:
BIOS  芯片坏的不多, 很少见。不加电,电压,阻值不量下吗? 直接下BIOS,分很珍贵的

网友:
可以     楼主运气不错,我一般就刷个blos  不行就查条件  学习了

网友:
不带OTP就没问题   要是带OTP  这就郁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