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l5930和5920通用不

楼主(2017-07-12):
apl5930和5920通用不apl5930和5920通用不

网友:
找pdf自己看

网友:
最好是原型号代换  不同型号需要看芯片相关说明了

网友:
找不到原芯片啊。客户吹得要死,说要坐飞机,他妹的。最后飞了一个1.1v电压搞定的

网友:
找芯片数据手册看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