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焊接方法可行吗

楼主(2017-07-12):
逛外网看到歪国仁这么玩的,他只是加焊 。。看这样做bga也没问题?

现在淘宝上的电陶炉功率可以100w步进连调,这样温度控制更加方便 很值得玩玩。。。

网友:
那个网站直播的,让我们也围观围观

网友:
没试过 这样会不会焊不好。

网友:
还有放炉里烤的

网友:
肯定不行的 太奇葩了 面积都不一样啊  其 他地方 都热坏了

网友:
没试过还是不要试吧,弄大故障就麻烦了

网友:
这个成功率不高吧  相 当于二温的BGA吧

网友:
放炉里烤,塑料件都融化了吧,哭了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