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40掉电

楼主(2017-07-12):
机器客户说进了点可乐  我拆机发现主板没有  只有触摸板有一点  主板影响不大!于是清理了下主板  现在供电全有  就感觉刚想亮就重启了  死循环   求助大家 休不休的还有意思嘛

网友:
你的三板斧呢?不拿出来更待何时???

网友:
刷个BIOS试试,放一下电。。。。。。。。。。。。

网友:
再检查一下主板,也可以先不插触摸板试试!

网友:
拿掉内存,看看掉不掉电,如果拿掉内存不掉电,就是跑码掉电,可以刷个bios,检查外设

网友:
刷个亮机快的BIOS试试,不行把BIOS 电池放下电,看看行不

网友:
这种清理完之后一般都是电阻腐蚀了  断线 那一片清理干净 拿放大镜看 如果没有就转移方向  这个南桥也爱坏

网友:
你先检查主板上确实没有因为进水导致的故障点,那就刷个bios吧,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很有意思,值得研究!

网友:
你倒是修来看啊,如果成本高就别搞了。

网友:
是时候该表演真正的技术了。三板斧,清洗主板。烘干。放电

网友:
先换内存试试了,不行就重刷BIOS 了,一般都会好的

网友:
先放电,再换内存,再不行就刷BIOS

网友:
这款机器最容易出问题的是BIOS,先刷个BIOS看看

网友:
这丢了没意思、、、、、、、、、、、、、、、、、、、、、、、

网友:
这种 先重点仔细再看下进水位置 和相关

网友:
这个机器南桥听说容易坏的很,你不插触控板呢

网友:
不插触摸板试试

网友:
不插触摸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