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二修机HM65芯片质量问题引发的那些事

楼主(2017-07-12):
客户拿来一台联想B470笔记本(版号LA47 10250-2)说不通电,我拿到手一接电流表待机0.017安,按下开机键无任何反应,心里默想会不会是EC或者休眠出了问题,那就是捡钱了,让客户打单留机,完了就拆机检查,一看之下呆住了,同行维修过的主板,动过 南桥、EC、BIOS、还仿佛有掉件的情况,本以为捡到便宜,结果想像是美好的,现实是骨感的,老老实实的修吧,用洗板水清理干净动过的地方,上电测量,待机0.017安,不触发,3V和5V待机也没有,看图纸时序理了理头绪,分几步查证1.查公共点19V(正常)
2.查待机线性3V(正常)
3.查3V和5V待机(没有),根据时序得出,未触发时应先出3V和5V待机
4.查EC的条件是否满足
5.查南桥的条件是否满足
6.查各路电压是否正常

根据多年维修的经验,不触发,大多故障会在前级短路、断线、掉件等原因,只要不是同行心太黑,这些条件都满足基本机器还是能修好;
好了言归正传,回到第3步,看看为什么没有3V和5V待机,这个芯片的条件满足需要有(公共点19V提供的主供电,3V和芯片提供的5V线性电压,3V_5V_EN开启电压),测量了主供电19V连接芯片(正常),3V和芯片提供的5V线性电压(正常),3V_5V_EN开启电压(无),经测量,S5_ENABLE这个信号的上拉排阻,不见了,同行拆掉了吧,看图纸是一个10K的排阻,料板上找个排阻装上,开始上电,3V_5V_EN开启电压有了,可是还没有3V和5V待机,按下开机键有触发动作了,电流0.030安,3V和5V待机也出来了,可是根据时序得出结论,这个机器是得先出3V和5V待机才对呀,心想同行的维修板果然处处非同凡响,只好再次埋头苦查!!
在查EC条件是否满足,EC条件满足需要有(3V供电,ACIN,复位,时钟),这些条件均都正常,在查PM_PWRBTN#(给南桥发出的请求开启信号),也是正常,但是南桥反馈的PM_SLP_S4#和PM_SLP_S3#都没有,心想同行动过南桥,持有怀疑的态度,决定干南桥(再加上本身HM65的南桥就是易损固件),库房领了一片新的HM65给换上,怀着激动的心情等主板冷却上电,3V和5V待机还是没有,可是按下触发键,电流上升到0.080,以为是南桥没焊好,再次取下植球焊接,故障依旧,刷了BIOS,还是依旧,我去,因为只报了200块钱,有点想要放弃,但想着自己是给老板打工,得为公司负责,不过心里的郁闷少不了,又想,难道同行心太黑给动了手术刀,平复心情,心里想,同行还动过EC,又去库房领了EC换上,上电一看,我去,更糟糕的事情发生了,又是0.017不触发了,修到这里,心里难受,但是没办法,平复几分钟郁闷的心情,脑子里回味,同行动过的这些固件,在用高倍放大镜仔细看主板,没见到有动刀子的痕迹,想来是不是我思路错了,就这时,一个客户拿了Y470集显机器来维修,故障是内接白屏,而且键盘大小写灯有开机反应,客户坐等维修,只好先修,内接白屏,拆开主板按照自己的思路,查屏条件发现EDID_DATA这个信号不正常,阻值只有30欧姆,正常应该在几百欧姆才对,跟着查看,最后查到了南桥,而且还查到这个信号的上拉+3VS也是30欧姆左右,不用说,老方法,烧鸡大法,因为知道是3V的电压,所以电压不能调的高过3V,结果发现南桥发烫,这个南桥也是HM65的,直接报价,换南桥180,客户同意,开干,换上南桥,测量EDID_DATA(700多欧姆),接屏上电,图像出现,装机收钱,哈哈
   刚才的B470二修机器的郁闷一扫而空,看着换下来的HM65,心想能跑马,只是内接不显示,于是,植球给B470换上去,上电一看,我去,还是故障依旧只有0.017的待机电压,同样没有3V和5V待机,在反过来查EC,发现PM_PWRBTN#(给南桥发出的请求开启信号)怎么没有了,又查EC,发现ECRST#(EC复位也没了),S5_ENABLE(线性上拉电压到EC这头也没了),排阻RN2701另一头却有,心想,这可是新的EC呀,不应该这么背拿到坏的了吧,便找开始换下来的那片EC,不知道掉哪里去了,先拆掉,上电看看排阻的线性电压有没有过来,惊喜的事情发生了,3V和5V待机居然出来了,符合时序的原条件,高兴之余,在看看排阻的线性电压有没有过来,也是正常了,再次,去库房领了一片新的EC装上,上电测试,待机变成了0.016,但是3V和5V待机有了,符合时序,按下开机键,电流上升跑马,符合开机跑马的电流跳变,妈呀,心情那个激动呀,接屏一看,有反应了,内接白屏,因为是换上刚才那台Y470有故障的南桥,知道是这个结果,在去库房领了HM65南桥换上,正常跑马亮机,回想这个机器的心酸史,思路正确,却因为新的南桥和EC都是坏的固件导致了这一切的事件,顿时感觉今天是否背到姥姥家了,库房里的芯片,领一个坏一个,导致这一系列的心酸和苦辣,心里那个难受,至此维修结束,因为不是经常发帖,所以讲的不详细和不到位的地方,忘大家谅解,以下是附带维修图片;

网友:
现在的钱难赚,上班本想轻松点,结果酸甜苦辣,自我难诉

网友A:
我昨天接了台换南桥,报价是280。这桥现在要70,什么都贵了

网友:
楼主分析很到位.二修机就这样麻烦多故障

网友B:
想问同行师傅现在都是在哪家拿的芯片,好多芯片发回来就是个坏的,又无法检测,要是有哪种有座子的主板就好了,亮了的芯片就往主板装,不亮发回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想问同行师傅现在都是在哪家拿的芯片,好多芯片发回来就是个坏的,又无法检测,要是有哪种有座子的主板就好 ...

芯片是公司在深圳批量发回来的,至于哪家,我也不知道,要是有你说的那种座子,呵呵,我私人都要买,可是估计没有的吧

网友:
真是心酸啊,现在修个机子,真的没多少利润。

网友:
楼主 技术 还是可以的  !!hm65在网上买的 好多坏的

网友:
有这技术可以自己单干了,累点但是自由

网友:
修这种机器真的心慌慌,以后小铁壳还要坏 。

网友:
楼主你只是运气背凑巧接连两个原件有问题,白屏的那个只换一个不就OK了。

网友:
就怕芯片坏的,修的都怀疑人生,判断正确就大胆换芯片

网友:
你们公司好大的吧,还有库房,看那样库房就是个坑,专捡便宜烂芯片买了···············

网友:
市面上都是翻新货,经常 遇到这样的,必杀的时候一定要换新的!

网友:
现在这个HM65的桥好像又涨价了,还能买到全新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昨天接了台换南桥,报价是280。这桥现在要70,什么都贵了

近期桥的价钱都上涨了 且上涨幅度不小

网友(2022-05-09):
牛逼,思路不错,就是运气不好,拿了2个都是坏的哈哈

网友:
不要和钱过不去!

网友:
楼主这样的高手还在上班

网友:
首先感谢 楼主无私分享 其次非常佩服楼主的耐心 想问一下楼主修这个本用了多久的时间呢

网友:
这么老的桥芯片哪里有新的,都是骗人的 很大一部分机器修不好都是芯片的质量问题,最后搞到崩溃